[求助] 用触发器实现三分频电路

楼主(2013-08-24):
请问有谁知道如何用D触发器实现三分频电路?我在网上搜到了,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那样接,希望有哪位大牛跟我解释解释

网友:
用状态机分频可以么

网友:
分别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做2的计数, 在当计数器为1的时候取反, 两者相或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或?不需要吧

网友:
相或起来, 占空比就成50%, 如果你不需要有占空比要求,那就一个上升沿计数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是这样的,只用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占空比为1/3或2/3,

网友:
选好状态  卡诺图一画 就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