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8-25):
virtuoso中一个library中某个cell做一些细微改动,比如一个反相器的MOS管长宽做改动,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变化更新到整个library。  如图,就是invdly这个cell中做一些改动,其他cell有调用这个cell,怎么样能让其他的cell自动更新?

网友:
既然是调用关系,你改了,刷新一下就更新了吧。

网友:
你是说跟invdly在同一个库中的所有单元都改动吗,这个倒是头一次听说,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