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90度和180度移相器

楼主(2013-08-25):
本人使用高通和低通滤波器搭建的90度和180度移相器,靠高通和低通的相位补偿实现平坦的频率响应。。。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开关和实现相位补偿。。。下面是电路图,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3-11-07):
回复 楼主:

    I also have this question. +1

网友:
回复 楼主:

    wanto know. +1

网友(2014-07-31):
回复 楼主:

东西

网友A(2020-02-22):
用单刀双掷开关控制上下通路的通断

网友(2020-05-23):
引用 网友A:
用单刀双掷开关控制上下通路的通断

请问假如我想实现90度的相移,通过开关控制上下通路的通断,两种状态相位差值是90度,那在具体电路中如何实现相位的相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