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gm/id方法设计一个二级opa,我的设计过程是否可行?

楼主(2013-08-26):
各位,上面的图就是我想用gm/id方法设计一个的二级放大器,大家看我的设计过程是否可行?首先,电路中的vb1~vb4都是已知的,输入共模电平、第一级输出共模电平、第二级输出共模电平都是1.65V。M7~M9和M12~M14的沟道长度是0.8u,M1~M6、M10~M11的沟道长度设的在0.35u。下面说一下我的设计过程(为了减小篇幅,仅以第一级为例):1.管子M7~M9和M12~M14的Vgs确定,扫描它们的漏级电压即v1随电流Ids的变化,并保存到列表T1中。
2.扫描管子M1~M6、M10~M11的沟道长度确定,扫描电流Ids随Vgs、Vbs、Vds的变化,并保存到三维列表T2。
3.然后开始用matlab仿真。首先编程序让M9的电流从200u~1mA变化,这样从表T1中可以知道V1的变化,同时V3也可以知道。于是在第一级中,除了电压V2以外,其他电压都是确定的。这样就可以再扫描V2,从而根据小信号方程确定确定各个管子的W。

EE214上面其实讲解了gm/id的设计方法。不过个人能力有限,只好想出这么一个“歪招”,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
不得不说,gm/Id方法“看起来很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引号啊!!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数据是怎么导入进matlab的?

网友:
看完了,但不知道楼主的目的是什么。向大家介绍这种设计方法?还是希望别人指出设计过程中的优缺点。
不管哪种目的,这么减小篇幅的描述方法,我是看不懂。另外,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