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CTS的时候先跑一个CLOCK再跑其他的CLOCK

楼主(2013-08-26):
我现在在place之后创建了一个virtual clock,请问我怎样才能在CTS的时候先执行这个virtual clock的CTS,然后再执行其他的clock的而且不碰这个virtual clock????

网友:
这个我做过。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是不是搞错概念了,virtual clock一般是用来定义端口的虚拟时钟,这个不需要做CTS的。

网友:
# 先新建一个时钟
create_clock -name eco_cts_1_clock -period 0.700 -waveform {0.0 0.350} [get_pins eco_cts_1_buffer/Z]
# 定义一下你需要怎么做时钟树,下面的只是一个例子,你可以把你脚本里面的东西搬过来
define_routing_rule eco_CTS_ROUTING_RULE -default_reference_rule -multiplier_spacing 3 -multiplier_width 3
set_clock_tree_options -routing_rule eco_CTS_ROUTING_RULE -use_default_routing_for_sinks 1
# 进行时钟树综合
compile_clock_tree -clock_trees eco_cts_1_clock

report_clock_tree -sum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 把刚才做过时钟树综合的时钟树设置为不让工具动,然后把新建的时钟移除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dont_touch_subtrees {eco_cts_1_buffer/I }
remove_clock [get_clocks {eco_cts_1_clock}]

# 这里也是需要定义一下时钟树综合的相关选项,你自己定义。
。。。
。。。

# 进行剩下其他时钟的综合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update_clock_lat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可惜我没权限给你加分

网友:
先定义一个tree, 做完后设置dont touch sub tree, 再load另一个sdc, 再做cts

网友(2015-07-06):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最后的clock_opt加的那几个选项有啥讲究的吗?一定要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