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memory控制器

楼主(2013-08-26):
xilinx的memory控制器除了MIG生成的硬核ddr的控制器,还能生成软核IP的控制器吗?比如spartan-6 LX9-144的片子可以用软IP生成ddr控制器吗?前辈求解!

楼主:
看到mpmc文档中的介绍,难道spartan-6不能用soft memory contorller吗???求解啊!

网友:
你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滴,mig生成的内存控制器都是软核。如果是硬核,你是看不到rtl代码的。

从你看的截图看来,sparten-6确实是不支持使用mig生成ddr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接触xilinx的片子,可能对一些概念不理解:如MPMC,MIG,MCB等。在spartan-6中基本所有的器件都支持MIG,不知道MIG生成的是不是是调用ddr硬核控制器的源文件,如果在spartan-6中我想在不支持MIG的片子也能用ddr的控制器,该怎么办啊?比如spartan6的lx9-144啊?ddr控制器的接口不只是MIG这一个种方法能生成使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芯片手册上说不支持mig生成ddr控制器,那就是说芯片不支持ddr控制器。原因很简单,芯片上根本就没有集成ddr需要使用的电路,比如说ODDR、OSERDES等,这些都是芯片上的模拟电路,在没有这些模拟电路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在这种芯片上使用ddr控制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你说的芯片不支持mig,在这个芯片上是不能使用mig生成的ddr控制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lx9-144不支持MIG生成的ddr控制器还是这个片子就是不能用ddr的控制器,似乎MPMC可以作为ddr的控制器,但是不理解,lx9-144是否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解释呢,要跟外面的内存通信,你的fpga芯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ddr控制器,这个条件容易满足,你自己写一个控制器都行;第二,有PHY,也就是有相应的物理层的电路,这个条件在你的芯片里是不满足的。你用的芯片没有ddr的phy,所以呢,即便你有ddr控制器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 ! 嗯,你的解释我现在很理解,只不过我现在没看到datasheet上的准确的描述说:lX9-144不支持ddr控制器软IP,以及没有对应的phy结构!您是在哪看到的!文档上的描述大多是spartan系列或v系列!我还是像看看具体的描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简单,你的工程设置为slx9这个芯片后,没有任何一版本的mig可用,也就没法生成控制器
   你也可以试一下,用别的芯片先生成一个控制器,然后使用slx9布局布线,肯定是会出错的

   至于那个手册里面说这个芯片不支持mig生成的控制器,这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细看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非常感谢,这个我仔细看看,您的指导对我很有用!但是MPMC中的实现的存储控制器接口与MIG生成的IP我现在还是比较模糊!我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