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PT是什么?是否有相关资料,多谢~

楼主(2013-08-26):
20nm下的double patterning technology 是什么个原理,为何要这么做,不太了解,求指教~

网友:
20nm相关.pdf (1.59 MB , 下载次数: 259 ) 回复 1# wlbce

   自己收集的一些,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
由于 随着尺寸的减小,光刻变的越来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刻同一层routing的时候,用两套掩膜板。在GUI 上我们可以看到分别由 红色和绿色表示。那我们如何给这一层上的routing 分配掩膜板呢?这要根据lef 里面SAMEMASK rule的定义,如果两条相邻的net之间的距离小于我们这里的定义,那说明这两条net 需要分配到不同的掩膜板,即在GUI 上我们会看到它们会打上不同的颜色。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如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请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很好的文章,正合我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解你的意思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