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求助呀

楼主(2013-08-26):
这是一个高PSRR的带隙基准电路

两级运放放在带隙里可以自偏置即用将带隙中的Vc2接到运放的Vbias仿真DC AC都没问题且带隙PSR如预期得到较好的值,但是 tran仿真震荡

初步分析是由于从Mp13栅压到Vc2的正反馈所致

但是我觉得由Mp12的栅压到Vc2的负反馈系数要远大于Mp13栅压到Vc2的正反馈系数 应该不会震荡呀?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大神们帮帮忙呀。。。。

此带隙用于LDO的基准电压

网友:
运放本身是否单位增益稳定?

网友:
bandgap的phase margin有多少?

网友A:
Don't use 自偏置.

网友:
像是环路的phase margin不够 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给个文章被,我也想看看

网友:
运放的正负级就是错的,你这样接起来正反馈的增益大于负反馈的,我怀疑你的ac仿真应该也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馈级性没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对滴,因为两级运放的输出级接了一个反相器用来提高PS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自偏置?难道用那种与电源无关的电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偏置都加理想电压源时,PM>60 稳定哪

网友:
回复 网友D:

   AN IMPROVED BANDGAP REFERENCE WITH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E:

   STB仿真是不稳定 我降低增益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An improved bandgap refer-ence with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pdf (284.27 KB , 下载次数: 91 ) 回复

   我不知道怎么把积分下载该成免费下载 可能要浪费你2分  抱歉呐

网友:
tran出现震荡,肯定是相位欲度不够,只不过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环路。感觉要进行stb仿真,并且仿真时候的iprobe一定要放在VC1处,否则不一定能仿真出相位预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3kx,先研究研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ID不会是5楼的师兄吧

网友:
串联零点跳一跳不就稳定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上边的图咋感觉左边的是负输入啊,这样接进去总的环路增益不是正的吗,我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运放左输入端不是负?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会吧,5楼是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 运放前一级还接着反相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 正解!

网友:
环路不够稳定,看看error amp PM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再推一遍吧,他按着图上接一定会震荡了,不知道作者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第一张图的极性是赤裸裸的接反了,下面那张图看上去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就是楼主啊,paper上的东西千万别都信,作者出于某些考虑在文章里会挖很多坑,看文章就看看他们的思想就行,具体实现千万别全盘照着做,会吃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楼上说地很对 我也没在意他的运放的确标反了 楼上看的好仔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放正负极应该没有接错,总环路下来是负反馈,可以仿一下环路相位裕度和增益。
另外问一下放大器输出接那个二极管做负载的一级放大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已传论文 你可以看看

网友:
感觉加上那个MN41和MN42有点像是个三级运放了,建议你吧运放加上MN41和MN42以VC2做为输出看看它的phase margin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三级运放有可能是振荡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
这个电路的AC仿真的难点在于断环的地方,否则得到的结果是不正确的

网友(2020-07-23):
应该是phase margin不够了

网友(2020-09-14):
引用 网友A:
Don't use 自偏置.

为啥不用自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