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AR_ADC的同步与异步时序。

楼主(2013-08-26):
对于同步时序,N位的SAR至少需要N+1个转换周期,那么一个采样率为10M的8位SAR_ADC,就需要90M的时钟了,这个90M的时钟是从哪里来的呢?由PLL产生吗?另外,对于这个10M采样率的SAR,给它输入的就是一个90M的时钟吗?还是说给这个SAR提供的还是10M的时钟,然后通过在SAR内部集成一个PLL(或者其它方法)再把它变成90M的时钟?

对于异步时序,我理解的是N位的SAR应该还是需要N+1个转换周期,与同步不同的就是每个转换周期的时间长度不一样。但是就算异步的每一个转换周期都比同步的要短一点,这样整个转换过程(N+1个周期)也没有节约非常多的时间啊,为什么异步的SAR就可以做到较高的采样率呢?还是说是因为对于高采样率的同步SAR,很难给它提供到一个非常高频(数倍于采样率)的时钟?

网友:
建议先读paper.
同步sar 的高速时钟是由PLL产生的。

网友:
同步只能按最大的cycle来定,异步则每个cycle可优化到最佳

楼主:
正在看paper,时钟这里有点没搞懂。比如同样的8位10M的SAR,是不是同步的话就是由PLL给它提供一个90M(或者更高频)的时钟,异步就只用给它一个10M的时钟?
另外感觉异步sar的paper挺少的,很难找。

楼主:
同步只能按最大的cycle来定,异步则每个cycle可优化到最佳
引用 网友A:

  对于1个8位的SAR,也就9个或者10个cycle吧,每个cycle都优化一些就足以让异步SAR的采样率比同步sar提高几倍甚至是十几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同步需要系统给一个高频的时钟。最近几年isscc/jssc/vlsi的sar adc 大部分都是异步的

楼主:
回复  SAR_AD

    是的,同步需要系统给一个高频的时钟。最近几年isscc/jssc/vlsi的sar adc 大部分都 ...
引用 网友C:

     多谢了。岂不是如果想在SoC中集成一个同步SAR,那还得为了它再集成一个pll把系统时钟给倍频,这样同步SAR还有实际应用的价值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有意义,SOC 的PLL 经常有很多clock divider channel。多一个时钟又无所谓。只要功耗面积足够小,而外post divider 不算什么

楼主:
回复  SAR_AD

    当然有意义,SOC 的PLL 经常有很多clock divider channel。多一个时钟又无所谓。只 ...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4-10-28):
请问楼主有没有异步sar相关的paper呢

网友:
为什么异步的SAR就可以做到较高的采样率呢

异步sar相关的paper ?

还是不太懂

网友:
同步每次都是半个周期比较,但当VIP和VIN差别很大时,其实可能1/10个周期就准确的比较完成了。异步就利用这里的时间。

网友(2016-10-28):
回复 网友D:

   帅哥有异步sar的资料吗?没弄太明白

网友(2017-12-04):
求助关于SAR_ADC的同步与异步时序

网友(2020-07-13):
数字控制逻辑异步时序感觉不是很理解,有前辈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