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dummy和正常金属交叠检查

楼主(2013-08-26):
请问下calibre怎么做金属dummy和正常金属交叠检查,因为版图比较大,修改完局部模块,没有重新添加dummy。我们用的是smic13,但是查看我所拥有calibre drc rule没有这一项,能自己写进去吗?比如检查M5和M5DUM两层,就要这两层不能交叠,怎么写?

谢谢了   急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一般rule也会规定Nplus和Pplus不可以overlap,参考下写就好了。
比如M5_M5DUM{   AND M5 M5DUM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写的是
M5_M5DUM{
M5 AND M5DUM}

但是不成功   层的定义  我写是
LAYER M5i 65
LAYER M5DUM 145
并且将原来ATTACH 145  M5i删去

不清楚为什么还不行

网友:
具体看drc command file里,在rule check之前,会有每层layer的重新定义,除非是你重新写一份新的command file,不然就跟之前的定义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