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 电容的LVS问题

楼主(2013-08-26):
小弟反向一款SAR ADC 的ip核,版图和网表文件都有,LVS已经通过,但是网表里面没有电容器件,可是版图里面有mom的电容,请问下为什么LVS的验证没有识别?以前没有接触过mom的电容,   求教 求教~~~

网友:
看看lvs的report。 通过了未必都正确识别了。 mom电容版图要识别出来是要有对应的表示层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你應該加CMASK 不然就是原廠LVS C 的計算command file 沒寫好 叫晶圓廠改

网友:
请问下为什么LVS的验证没有识别?
1.本來就沒識別.那些是電容或是 nothing 完全取決於你的定義

2.同意樓上的說法.
你應該加CMASK 不然就是原廠LVS C 的計算command file 沒寫好 叫晶圓廠改

网友:
但是网表里面没有电容器件  ?????

解决方法:1.让电路在电路中加上电容。2.你看下LVS command file 有没有MOS电容,一般LVS头上就会列出
          3.如果command file 有,就说明你的版图出错(可能没加maek)。4.如果command file没有 那就自己改,或者让原厂改。

网友(2014-07-28):
你需要看lvs rule里面对于电容的定义需要哪些层,通过lvs不表示两者一定一致,只是在你lvs设定条件下是一致的,很可能你的gds中的电容根本没有识别。

网友:
没有加mom的识别层,只是利用金属的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