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摆率的问题

楼主(2013-08-26):
放大器不都工作在小信号放大区,为什么它的指标还有摆率?摆率有何意义(参考ALLEN放大器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Are you sure about this ? Your amplifier always works in small-signal linear region ?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 example, how about Gm-C filter ?

网友:
小信号区也存在摆率问题吧

网友:
这就和你吃饭是一个道理,吃饭是目标,但是吃饭的速度不可能一样吧,AMP的摆率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讲,是指开始工作,或结束工作时的上电,或者断电?

网友:
回复 7# sodede 输入是有阶跃的,输出也会产生阶跃。

网友:
摆率十大信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