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种激励哪个好?

楼主(2013-08-26):
这两种激励仿运放的增益带宽有区别么?哪个准?

网友:
按图中所示,6dB difference。 第二种情况的有效幅度是2。如果这是个笔误的话,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喜欢那个用那个。

网友:
No difference. For me, I prefer the first one.

楼主:
   第二种如果量测的是单端out1或out2的输出,就没有6dB的差别了?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种如果量测的是单端out1或out2的输出,跟第一种就没有6dB的差别了?为什么呢?

网友:
在低频段两种方案除6db增益差异之外,没有其他区别;但是在高频段因电源与地电感存在,可能会存在差异。第一种方案更接近实际,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量单端的输出就没有6dB的差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It cannot be more easier. Please figure it out yourself.

网友:
回复 网友C:

   ygchen2 already explained clear enough.

楼主:
回复 网友A:

   3楼是说 Av1=(out1-out2)/(0.5inp-0.5inn);Av2=(out1-out2)/(inp-inn);所以20logAv1-20logAv2=6dB。我是问Av2量测单端的话,怎么表示~~~~

网友:
如果输入参考信号是6dB,而不是一般所用0dB, 如果你所测感兴趣端输出幅度需要去掉6dB才是增益。你自己爱量那里量那里,单端双端随你便,根据具体要求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电路都看不到反馈回路,楼主能够确认这种仿真条件下的直流工作点正确么?

楼主:
如果输入参考信号是6dB,而不是一般所用0dB, 如果你所测感兴趣端输出幅度需要去掉6dB才是增益。你自己爱 ...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了,本来是应该ac amplitude设为0.5,量测差分的输出;但是为了方便,ac amplitude设为1V,量测单端的输出,结果的数值是一样的;

楼主:
两个电路都看不到反馈回路,楼主能够确认这种仿真条件下的直流工作点正确么?
引用 网友E:

   这是另外的问题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Av1=(out1-out2)/(0.5inp-0.5inn) ? Are you 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