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设计规则中关于butted diffusion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6):
在看smic018设计规则中看到了一些关于butted diffusion的规则,不明白怎么回事,以前没有碰到过,例如p diffusion和n diffusion 对接这一起,请问为什么要对接起来,还有在什么情况下来可以让p和n 有源区对接起来(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到这条规则)

楼主:
这里的p+AA以及n+AA就是有源区,sp 、sn是p implantation and n implantation

网友:
比如说,衬底到器件就会对接

楼主:
是说s极接到电源或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