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8-26):
第一次做模拟后端,先拿了一个反相器练手,DRC和LVS都跑通了,在跑PEX的时候遇到了这两个问题:

我这工艺是在lvs里面include PEX规则文件的,分别是.R和.C文件:

我的calibre的版本是2010.1_22.19,而说明文档中采用的是2010.2_13.12,会不会是版本问题?
求教....

网友:
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s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了哦,我用的是chrt018的工艺库,PEX只有提供三个种类,bst,wst,typ,其中每种里面就只有一个.R和.C文件。

网友(2018-07-08):
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