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view 求助

楼主(2013-08-26):
各位大神,我在用calibreview.cellmap时提取的电阻出现了问题,版图中将一个电阻的segments为4,比如说R为4k,但提取后有四个阻值为4k的电阻,是不是calibreview.cellmap哪里需要做改动啊?

网友:
提取界面有个m=1的框,在后面补充segments=1 两个中间用空格隔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试试去,不用对calibreview.cellmap做改动吗?      我看到foundry提供的cellmap的readme中都会写按自己的要求做改动。

网友:
写成 Nf=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