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uartus ii 创建sdc文件错误

楼主(2013-08-26):
首先说一下我的流程,先对整个工程start compilation,然后点击timequest timing analzise创建sdc文件,然后点击create timing netlist,然后写sdc文件,我只写了一句话creat_clock -name sync_clk -period  10.000 -waveform {2.000 8.000} [get_ports clk]然后开始分析错误,Critical Warning: Found minimum pulse width or period violations. See Report Minimum Pulse Width for details.

Critical Warning: Found minimum pulse width or period violations. See Report Minimum Pulse Width for details.

Error: invalid command name "creat_clk"
    while executing
"unknown_original creat_clk -name sync_clk -period 8.000 -waveform\{0.200 0.8000\}_col0"
    ("eva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eval unknown_original $cmd $args"
    (procedure "::unknown" line 7)
    invoked from within
"creat_clk -name sync_clk -period 8.000 -waveform{0.200 0.8000}[get_ports clk]"
    (file "triple_churning.sdc" line 1)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菜鸟第一次弄sta,求指教

网友:
有点难度  查PDF文档可能有

网友:
楼主大哥,貌似命令打错了。。。。create_clock

楼主:
见笑见笑,平时写clk写习惯了哈哈

网友:
创建时钟 命令出错

网友(2015-02-08):
mingling cuo l e

网友:
是命令格式不对,一般为了防止写错我都是直接用的软件提供的命令模版生成的,在Edit-insert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