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pposab在版图中第三端怎么连接?

楼主(2013-08-26):
layout新手求助大家,我在跑lvs时提示source could not be read,感觉是rpposab第三端没有接好,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改怎么做?

网友:
需要添加网表文件empty_subckt.sp,一般是在PDK的LVS路径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empty_subckt.sp是自己生成的,还是工艺厂商提供的?

网友:
都有 通常有一個 device netlist
要 include 到 主要 netlist

网友:
   一般是工艺厂提供的~在导出cdl时候include file加上就行,或者生成的网表自己include进去~~~

网友(2018-06-21):
请问include到netlist的具体步骤是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m 打开你的netlist,加写一行:   .include '/你的subckt文件路径/你的subckt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修改的是LVS的input里的那个网表,这样对吗?  修改完后仿真,网表里加的那行语句就消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试试用仿真完的网表去做LVS验证,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网友:
问一下rpposab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8-11-22):
回复 网友D:

只是一种电阻类型而已,不是所有工艺都叫这个,所以不用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