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smic lvs(已解决)

楼主(2013-08-26):
我调用smic提供的rhrpo_3t_ckt的sch和layout 做calibre lvs, 但版图不能识别出rhrpo_3t_ckt这个器件(识别为rhrpo_3t) 对比rhrpo_3t_ckt 和rhrpo_3t的layout 层次,完全一样。
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烦请回复,谢谢!

在网表中加入empty_subckt.sp_cal即可

网友:
沒遇過
有可能是 rule file 的問題

网友:
是不是hcell文件中写成rhrpo_3t,把hcell中名字改成rhrpo_3t_ckt,这样试一下吧。

网友:
    请问“subckt_sp.cal“ 是什么文件啊?还是说empty_subckt_sp.cal" 是一个语句?

网友(2018-09-07):
回复 网友A:

    是个文件,PDK包里有

网友B(2023-05-30):
我添加了subckt.sp_cal文件 文件里面也定义了,但是还是提示没有网表 咋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添加了subckt.sp_cal文件 文件里面也定义了,但是还是提示没有网表 咋办啊

你的run LVS的nelist里格式选择的是SPICE吗?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发现选择的MIXED也没法勾选右边那个expect....的选项,换成SPICE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run LVS的nelist里格式选择的是SPICE吗?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发现选择的MIXED也没法勾选右边那个exp ...

这个问题倒是暂时还没遇到,我之前提取网表顺序弄错了,先提取 然后在添加这个文件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倒是暂时还没遇到,我之前提取网表顺序弄错了,先提取 然后在添加这个文件就可以运行了
...

解决了就好,解决一个学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倒是暂时还没遇到,我之前提取网表顺序弄错了,先提取 然后在添加这个文件就可以运行了
...

请问怎么个先提取,再加

网友:
就按照之前的lvs步骤来就行(不添加网表的步骤),然后提取了会弹出来一个错误, 接着重新添加网表就能运行了

网友(2024-09-03):
引用 网友B:
我添加了subckt.sp_cal文件 文件里面也定义了,但是还是提示没有网表 咋办啊

我也是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