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调用matlab的.M文件是否可行

楼主(2013-08-27):
现在做一个在uvm验证平台下的一个验证项目,但是其reference model 的一部分使用C语言写的,一部分使用matlab语言写的...目前知道sv能够调用C语言,但是不知道调用matlab语言的具体途径...具体问题如下:前提:sv能够通过DPI接口调用C语言...
C语言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与metlab语言交互数据:第一种,调用matlab的engine,然后交互数据,第二种,将matlab的m文件编译成.dll文件。第三种将m文件转化成C文件.
目前第一种途径遇到的问题是调用matlab的engine的c文件中在编译的过程中要加载三个lib库,但是sy的DPI编译C文件的gcc(ming—4.2.1的那个版本)编译器不支持加载.lib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只能在Linux环境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种途径遇到的问题是,将matlab的m文件编译成.dll文件后,在gcc编译调用该.dll文件的C文件的时候,如何在编译指令中加载该.dll文件...?查阅了很多资料...找不到具体的加载方式...

第三种途径先不考虑了,耗费人力物力...就上述两种途径,求具体解答...

网友(2013-12-12):
Nice book i love it

网友:
您好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目前也卡在库这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清楚你到底要怎么用,如果你要动态的调用matlab的话,需要用到matlab的co-simulation这个功能,这需要matlab的license支持,将matlab调用matlab的脚本加入到编译中即可。如果你只是静态的调用matlab的话,可用$system函数,将matlab产生的结果读入到sv中进行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问题已经绕过去了....最终没有调用matlab的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 我这边实现了sv里面调用matlab的过程包括引擎的方法和把matlab编译成c的库函数的方法
有需要了可以交流下
中间问题确实是库那块 我最后请学计算机的同事帮忙解决的

楼主(2014-01-11):
回复 网友A:

   能否简单说说大致的思路....这个问题我最终绕过去了...想听听你那边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2014-05-14):
回复 楼主:

Matlab里有个工具或者说命令codegen,可以把MATLAB函数转换为c函数,这个c就可以正常被SV调用了,这时候就和matlab没什么关系了,
或者由codegen产生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被c调用,c然后可以被sv调用,但是这时候的调用会打开matlab引擎,相当于是打开了matlab。
主要就是codegen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很旧了,你说的那个方法对于简单的MATLAB函数可行,但是对于比较复杂的就不好用了,不过仍旧谢谢你!!!

网友(2016-10-31):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内容,能否和您交流一下,谢谢!我是用UVM平台做验证,希望在SV中调用MATLAB,我编译之后产生了.so文件,不知道这个文件何用,能跟您具体交流一下么?

网友(2017-02-27):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目前带有比较复杂matlab函数的.m代码,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转到C。我转的过程发现很多函数不支持,不知道怎么实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建议转C,之前尝试过,后的代码惨不忍睹,效率极低。建议重新写C。以及建议在sv中直接调用matlab的m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大神解惑!

网友(2017-07-05):
回复 楼主:

   楼主能说下具体怎么解决的么,谢谢!!

网友(2024-05-13):
求SV直接调用MATLAB方法!!!求求题主了

网友:
像调用python一样使用$system(),通过文件写出写入进行sv与matlab的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