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管脚状态

楼主(2013-08-27):
工程中遇到总线占用的问题,希望各位大大帮忙支持一下,芯片是SPARTAN-6
1,fpga上电未配置时管脚是什么状态,是输入还是输出
2,FPGA配置过程中管脚状态只由HSWAPEN管脚控制吗?只有上拉和高阻状态?
3,管脚约束中NET "XXXXX" PULLDOWN;约束的是管脚什么时间的状态,是配置后的吗?

网友:
上电未配置为高阻态,
管脚控制很多个,有很多约束设置的,
配置完成后的状态,

网友:
   上电状态这个不一定,看datasheet。

网友:
上电时间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是弱上拉,其他时间应该是高阻。不过设计的时候应该不能依赖这个时候的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没有研究过,呵呵,谢谢了啊。

网友:
应该是HSWAPEN决定是悬空还是上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