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cadence IC5141中 undo(撤销)的最大次数设置后无法保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27):
打开ICFB&后,点击options中的User preferences,然后设置最大撤销次数Undo Limit(默认为1,我想改成10)。可是问题是,每次关闭软件重新打开icfb之后,Undo Limit 又会自动重置为1。。
难道只能每次开启软件之后设置一次?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永久设置??

问题如下图所示:

下面是我的cadence版本信息

有大侠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4-01-19):
求问LZ怎么解决的?

网友:
在.cdsinit中添加

hiSetUndoLimit(10)

或者
在.cdsenv文件中添加

ui undoLevel int 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哈!想问下,Cadence启动的时候初始化文件加载顺序是怎么样的?例如先是.cdsenv还是.cdsinit ?

网友(2014-03-05):
这个好,谢谢了,正在使用中

网友(2014-10-17):
求问Cadence怎样找到并打开.cdsenv文件呀?

网友(2016-03-02):
回复 2# z20102760 您好,我想问下您是怎么解决的,我可以给您5信元,然后麻烦您给写一个详细一点的解决步骤好吗。我的qq号是2802426972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