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百思不解的基准源

楼主(2013-08-27):
这是一个基准电压的产生电路。其中R150有很多trim选项,2图是放大器内部结构。放大器是一个输入级左右不对称的做法。起初看到这个电路的时候觉得原理是运用了放大器的非对称性产生的offset电压在经过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理想的基准电压。但是这个基准的spec给出的是电压1.024v而且实测下来电压特性和温度特性都非常好。如果是用认为放大器非对称性offset 做的话那么offset电压和电源电压和温度都有非常敏感的变化,所以根本达不到这个指标。在一个原设计电阻R150的值非常小相当于放大器的正极只有零点几伏的电压,如果是正常工艺的话无法保证正极输入管工作在饱和区。
所以像请教,有没有人用过或是研究过类似的基准电源。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涉及到这种架构的东西。

网友:
两个输入P管应该在亚阈值区
左边:Vsg1=ξ*VT*ln(Id/64Io)
右边:Vsg2=ξ*VT*ln(7Id/15Io)
ΔVsg=ξ*VT*ln29.9

Vref=K1*ΔVsg+K2*Vsg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见过实际产品中这样的基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端输入不是只有100多mv吗,怎么在亚阈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Vref=K1*ΔVsg+K2*Vsg 中的第二项K2*Vsg是哪来的?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
你把deltaVgs表达式写出来会发现它们只和OP的偏置电流和size相关,所以受PVT的影响很小。而输出电压和电阻比例相关,Vref可以做的很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R150上的电压=P42的源极电压-Vsg,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流小一点儿,宽长比大一点儿,总是能做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在实际产品中将这样的基准么?

网友:
P42的源极电压是一定的吗?好像难以保证。所以,看起来觉得R150上的电压好像应该是Delta Vsg乘以电阻之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上传 小一点的 jog格式的图吧打开也要好久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把VREF,VPLUS还有输入管源端的电压图片上传一下吗?

网友:
首先这个amp是一个double输入和单端输出的2级运放,前提是保证amp可以达到70dB左右的增益,目的是为了是BGR的PSRR可以做高,另外amp是一个pmos的输入,则输入电压可以从0V开始,管子都是可以导通并且可以保证其偏置在饱和区,所以这个运放其实可以用其他的结构代替,例如:套筒式cascode之类的,只要保证增益达到就可。。同时,这个运放整体来看,做的好像是一个负反馈,保证Vref不受电源电压或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以上是我的一点点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如此,从电路上看仅仅存在delta Vbe的这一项,这么看common点似乎是与温度无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负端是1点几伏,vgs差了900mv,怎么都不能同时亚阈值吧

网友:
你把deltaVgs表达式写出来会发现它们只和OP的偏置电流和size相关,所以受PVT的影响很小。而输出电压和电阻比 ...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温度系数取决于偏置电流和迁移率的温度系数~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的温度特性很好,你测到的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输入对管工作状态确实费解

楼主:
spec中只给了vref的数值,是1.024v,因为这块在电路里是做总的基准源用的,分别由放大器放大2,或4倍后提供给LDO,AD,等等需要基准电压的模块的。所以对于这块电路spec没有特别说明。
用标准模型对这个电路仿真得到的电压数值也没太大的意义,根本得不到spce给出的基准值,不过你说的工作在亚阈值区到时理论上可以解释的通,因为亚阈值区的mos管特性类似于双极管,但是昨天仿真试了一下,在亚阈值区输入对管vgs 之差非常小,只有大概0.3v左右。从输出1.024v和电阻分压来看这也是说不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实测下来电压特性和温度特性都非常好”是什么意思,实测是指测试结果吗?“温度特性好”是什么意思,是指电压温度曲线是典型的bandgap输出的波浪线吗,还是输出电压随温度增加而线性增加。
    听楼主的意思是仿真结果跟测试结果对不上,是这样吗?楼主如果有什么波形不管是测试的还是仿真的,不妨贴上了,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有意思,而且恐怖,还是搞不明白Vgs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spec中只给了vref的数值,是1.024v,因为这块在电路里是做总的基准源用的,分别由放大器放大2,或4倍后 ...
引用 楼主:

简单看来,真不觉得两个输入管VSG相差大几百毫伏还可能同时处在亚阈值状态。。。所以,猜测是利用了类似mos管ZTC特性,两个输入管是工作在不同的状态,使得Delta Vsg基本不随温度变。。。

网友:
我认为2楼的解释是正确的,它是一个无bipolar的电压基准源。基本原理也是Vbe同deltaVbe的相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电路图有错,输出底下要加上一个二极管,可以用NMOS做。

网友:
根据我的仿真,可以做出不随温度变化的基准电压,不过在-20C到100C之间的deltaV也不小,也有4mV。

网友:
1)两个PMOS都工作在饱和区
2)计算delta Vgs确实可以发现与阈值电压无关了
3)Vminus-Vplus=delta Vgs
     Vplus=电阻分压*Vminus
    可以推出Vminus与且只与deltaVgs成正比
4)输出电压Vref=电阻分压*Vout=电阻分压*Vminus,也只与delta Vgs有关。

网友:
两个输入P管应该在亚阈值区
左边:Vsg1=ξ*VT*ln(Id/64Io)
右边:Vsg2=ξ*VT*ln(7Id/15Io)
ΔVsg=ξ*VT* ...
引用 网友A:

    图都是错误的,你却在上面诠释开了

网友:
回复  languang1200

    楼主的电路图有错,输出底下要加上一个二极管,可以用NMOS做。
引用 网友F:

    大赞!巨赞!正是这个二极管产生负斜率温度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系统芯片里面的基准电压产生电路,输出的是1.024v(这是spec里说明的),这个电压直接是测不到的,但是可以测量以这个电压为基准的LDO输出电压的特性,LDO是以这个1.024为基准输出3.3v电压的。通过电压表和示波器测量,3.3v电压非常稳定,在电源电压5v到3.4v基本不动,温度在烤箱里由室温到80度,电压值也是基本不动,当然可能有变化,但是从仪器测量显示看不到变化可能比较粗糙,但是既然可以供ldo和芯片内部的AD做ref,这个基准的电压和温度特性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至于仿真波形属实是没什么意义,只能输出零点几的电压,而且没有电压和温度的稳定性。标准模型另其工作在饱和区或是降低偏置电流工作在亚阈值区都得不到和实测和spec对应的结果。
但是在芯片其他电路的启动部分看到过用p管栅源同接电源作为常规启动电路中的大电阻的用法。所以感觉此工艺中可能会有耗尽型管,即阈值电压非常低,近乎为零的特性管。
这部分电路我在芯片上review多遍,就是这些东西。如果是常规器件我感觉得不出那样的结果。所以想听听各位的高见,亦或是有人搞过这样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可能性可能会有,如果两个同类型的管子工作在同状态下,是不太可能得到那么大的vgs差值。
而且电阻R150被我简化了,芯片中的R150是有很多个小电阻串联并且每个电阻都做了trim选项的。并且可以看出有trim选项可以直接将所有电阻短路,即R150不存在直接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F:

    貌似阁下已经了解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能否详细讲讲

至于你说的下面应该有个二极管接法的器件,我可以在到照片里面去看看,但是这部分电路我查过n多遍了,不可能遗漏任何东西基本上,另外上面回复我也说了R150是一串的trim电阻,并且从trim的方式来看有直接零电阻的选项,即去掉R150直接接地,所以芯片中应该是没有那个二极管。
有必要的话,到公司我把R150trim整个部分补贴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算是研究清楚了,只不过是按照基准源的原理去推。你目前的电路很明显只能够提供出一个关于delta-Vbe的量,没有Vbe的信息。所以我就帮你在电路的输出下面补上一个二极管产生Vbe。仿真结果证明这样是可行的。如果没有这个管子你的电路输出肯定是正的温度系数。
这里也算是抛砖引玉了,大家有什么高见欢迎指正。

网友:
如果要取消掉二极管,就要求工艺上提供支持,使电阻为负温度系数,负温度系数并不难,难的是斜率的离散性控制,需要精确的掺杂控制,估计得自己有工艺厂才能办得到。不仅如此,因为基准电压vrf=vth0+voff+mkT/q,它不是帯隙电压。在一般工艺厂,s和f工艺角下vth0离散性很大,直接叠加在vrf上,所以说,我记得有个帖子转述ADI某人的话“就算ADI把电路图给你,你也作不出来”,看来并非吹牛。

网友:
想想输入管是不是 耗尽型的 管子,,,可以去看下耗尽型的基准电压产生电路。。。既然,按照普通的方法解释不通,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的电路图提错了,要么就是用的不是常规器件。。。记得以前MPS的工艺,看起来是一个管子,实际上是一个MOS和Bipolar的结合体,,,所以要仔细哦

网友:
没看明白  坐等大神

网友:
Do you know what kind of resistor is used there?

网友(2015-12-09):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有这方面的参考文献么

网友(2016-05-23):
同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弱弱问一句:trim电阻怎么做出来的?可以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