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 Failure to open input file ../gds/AAAA.gds for read access.

楼主(2013-08-27):
用commod file跑lvs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改rule的哪些地方,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界面跑还是命令跑
gds是 stream out 的还是 Calibre export 的
AAAA.gds 如果不是你贴上来故意改的那你看一下有没有"../gds/AAAA.gds"这个文件,很有可能是你直接copy原来的command file就用command 跑了,这样子的话你要把 AAAA 改成你的 cell name,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这个gds

网友:
同意ls看法,不过我才3楼,我再看下5楼的看法

网友:
看 5楼 详细解释~~~

网友(2016-10-24):
回复 楼主:

   的撒旦撒旦撒多撒多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