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v转5v怎么实现?

楼主(2013-08-27):
我现在在做一个38Khz红外对射。发射端采用38Khz晶振产生的方波通过红外发射管发射,接收端采用TSOP1838一体化的接受头。但是我这两块小板子都是5v供电,我的机器上只有24v电源。现需要把24v转成5v的,为了尽量压缩板子的面积方便安装,我想采用分压电阻的方式,后面接一个5v的稳压管,不知可行否?

发射电路

发射电路

接受电路

接受电路

分压电路

分压电路
分压电阻的选择我还不是很清楚,TSOP1838最大电流为1.5mA。发射这边点电流具体怎么算我也不是太清楚。电路上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分压电路两块板子上我都要做上去,分开做的。能否实现?

网友:
你這樣太浪費電了 用Regulator 或是用 DC/DC converter

网友:
用DCDC,功耗小,但是要加些外围器件。嫌麻烦就用颗7805,简单,但是要注意散热。

网友:
电流小是可以的(几十个mA以内),大了就不行了,推荐DCDC

网友:
如果是集成电路建议用regulator。(耗尽管,稳压管电阻最后源极跟随器形式)。如果是外围接电路用buck(DC-DC)转换器。

网友:
DC/DC converter is your best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