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cadence IC5141中 undo(撤销)的最大次数设置后无法保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27):
打开ICFB&后,点击options中的User preferences,然后设置最大撤销次数Undo Limit(默认为1,我想改成10)。

可是问题是,每次关闭软件重新打开icfb之后,Undo Limit 又会自动重置为1。。

难道只能每次开启软件之后设置一次?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永久设置??

问题如下图所示:

我的cadence版本信息

网友:
开个layout, e→File→save to→yes
或者shift+e→save to→y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8-02-28):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同问?解决了分享下经验嘛,谢谢!

网友(2019-10-11):
参考2#,实测OK

网友B(2022-09-22):
最烦这种解决了不分享的人,要不你就别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烦这种解决了不分享的人,要不你就别问。

按照二楼的说的操作,没问题的

网友:
用skill语言 hiSetUndoLimit(10)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