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已解决)目前版图设计公司中使用比例最多的DRC/LVS验证工具是什么??

楼主(2013-08-27):
如题,本人刚开始学习版图不久,知道有以下三种常见验证工具:Diva , Dracula , Calibre。

我想知道的是大多数版图设计公司采用的是哪一种验证工具?

设计公司会不会要求使用指定的某一种工具?

另外这三种验证工具有什么区别、优劣?

网友:
DRACULA Calibre 都不錯 command file 有轉換程式(Calibre 轉DRACULA) 但是一般都是晶圓廠會提供command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目前我平时都只用Dracula,因为看到论坛中很多关于Calibre的帖子,所以有点纠结要不要学Calibre。

网友:
   感觉还是calibre用的比较多一点儿~~~个人感觉calibre较好~

网友:
可以自己装个calibre,找一套rule,参考 svrf.pdf 修修改改跑跑,然后就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正在安装calibr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calibre用的更多一点,语法有点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