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功耗分析问题

楼主(2013-08-27):
最近,我用PX工具对设计进行功耗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设计中时钟的功耗占了总功耗的95%。我改变了时钟频率和激励,虽然总功耗在不同情况下会有变化,但是时钟功耗总是占了95%左右,这是为什么啊?有没有人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注意toggle rate的设定

网友:
建议还是用VCD 更贴近实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VCD文件设置toggle rate的,即便只设置时钟输入,其他输入全部不翻转时钟的功耗占了95%以上;而其他输入信号加入输入激励后,分析出设计的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的功耗也远远小于时钟的功耗,时钟功耗还是占了95%以上。我也试着降低了时钟频率,但是,不管情况怎么变,时钟的功耗比其他功耗基本要高两个数量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就是用的VCD文件啊。。

网友:
再看一下clock tree, flop,logic cell 的比例,各自的toggle
如果你的设计小于10K,那就不用讨论了

楼主:
   我是DC综合完了之后,直接提取电阻、电容,然后做的PX分析,没有做PR和CTS。而且设计没有10K那么大,所以这样是正常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