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6.1.5-64b导出gds大小偏小

楼主(2013-08-27):
求高人解答:
我的问题是:我用virtuoso 6.1.5-64b载入一个187612432 byte大小的GDS到库test_gds,然后再从库test_gds导出GDS,发现导出的GDS大小变成了179432213 byte,库test_gds我没有做任何改动,导入和导出没有error,只有可以忽略的warning,但输出GDS与输入GDS差了8M左右。而且stream out的选项改动一些配置对输出GDS的大小基本没有影响。求高人指点为什么导出GDS大小差这么多?

谢谢!

网友:
你后面的那个gds再做一次导入导出动作 看看大小是否减小了 如果不变的话 可能是以前导出和现在的导出map文件有所变化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一下map是什么map吗?我导入导出GDS没有用到map文件,导入GDS生成了virtuoso library目录下的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