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时延的理解

楼主(2013-08-27):
一直没太理解书上关于群时延的讲解。
比如一个全通系统
在f=100HZ ; group delay=100,
在f=1000HZ ; group delay=50,
其余位置是0
这个系统的单位冲击响应应该是怎么变化的?
书上的图一直没看明白,请高手讲解

网友:
比如对于同一个LTI系统,输入100Hz单音,出来的单音在相位上就比进去的单音在相位上延迟了100.输入1000Hz单音,出来的单音在相位上比进去的单音只延迟了50.

网友(2013-10-05):
可以理解信号是不同频率的单音组成,群时延是-dw/dt,就是表示某一频点上的单音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