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控振荡器综合求解答

楼主(2013-08-27):
各位大侠好,我的毕业设计中有个数字模块,结构如下:
它是一个数控振荡器,即CN是数据控制位,它决定输出时钟CK,CKB的频率大小,即就是根据CN的大小来决定输出频率CK的大小。已经通过前仿真,说明功能是正确的。tap0~tap31是32个恒等相位差的时钟信号,频率都为100M,由于是32个时钟,所以tap0~tap31的相位差为10ns/32=312.5ps;32个时钟通过一个32选一MUX选择器,和2选1的选择器翻转后面的D触发器,也就是结构图中最右边的二分频。整个模块的输入端口是tap0~tap31,CN[22:0];输出端口就只有CK,CKB。像这种输出CK,CKB又反馈回来触发中间的触发器,并且所有的MUX输出都是选择一路时钟信号的电路,时钟端口如此之多,该怎么去用DC综合呢?脚本该怎么写?我真是无从下手,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2015-01-18):
脚本写出来了吗,好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