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altddio_out问题

楼主(2013-08-27):
我使用cyclone 4 E器件,使用megawiard在IO里面生成了altddio_out,
在代码使用如下:

ddrio  ddrio (

.datain_h (1'b1),

.datain_l(1'b1),

.outclock(main_clk),

.dataout(output_signal)
);

我用signaltap II观察发现output_signal一直0,不能为1,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采用这样的编码方式
assign output_signal = 1,用signaltap ii发现output_signal可以为1.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6-06-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6-09-02):
这个是SII是观察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