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 bar2+偏移地址 读出来的始终是configuration space的里的值

楼主(2013-08-28):
问题如题我设计的PCI数据通路是采用9054+双口RAM+FPGA.
调试用的软件是windriver 10.0

目前计算机识别卡,EEPROM的值能加载进去。

目前调试时,我使用的是官网下载的.eep文件。(PCI9054RDK-LITE.eep)

读写bar0一切正常

但是当发现bar2里面的值直接就是PCI 本地寄存器(configuration space)里面的值。

比如,我读BAR2,偏移地址设置成0,那么读出来的是9054(eeprom设置的就是9054),偏移地址设置成2,那么读出来的就是10B5,然后接着往下读,读出来的都是EEPROM加载到PCI本地寄存器里之后,本地寄存器的值。

我在网上看,有朋友分析bar2和本地存储空间的关系是这样说的:
PCI PCIBAR2~PCIBAR2+0x0000ffff <=> Local 0x00000000~0x0000ffff        64KBytes
--LAS0RR=0xffff0000
--LAS0BA=0x00000001

但是我现在读出来的bar2,直接就是不断地重复循环PCI configuration space 里面的值。很奇怪。

我本地存储空间是直接将PCI的低16位地址线和双口RAM一侧的16位地址线相连。高16位地址线接入FPGA,设置成输入。
整个32位地址线均用上拉电阻拉高。

另外,读写BAR2+偏移地址时,(比如bar2+0),ads、blast、lhold、lholda、这些信号都有。但是读出来的就是规律重复的PCI本地寄存器值

希望版内的大神能够帮忙提供一点意见和经验

我见很多网友都是用PLXSDK进行调试,但是我装的PLXMON是demo版,根本读不出EEPROM的值。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按照它给的user 手册进行加载驱动之类的原因?

另外,说一个小小的奇怪状况。
插上PCI卡,每次启动后,要先用windriver将bar0里面地址6CH中的最高位数据由1改成3,作用是reload EEPROM的值,这样,pci9054才能真的收到eeprom的值。

网友:
如果你用windriver的话,驱动和软件应该肯定没有问题。
初步估计是你硬件电路pci端连线错误,检查下C/BEN总线哦。还有,用示波器看看IDSEL信号……

网友:
我前段时间调试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通过抓时序发现Local bus侧时序总是不正确,不是EEPROM中配置的时序,最后换了一块板子,同样的程序都OK,所以应该是硬件上Local bus侧有问题。建议重新换一块板子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很悲剧,两块板子一样的状况。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只用windriver调PCI9054是否工作正常,比如读写BAR空间什么的,local端在FPGA内部需要管哪些信号?lhold、lholda这两个信号要短接,除此之外还要管哪些信号?比如是否要拉高ready信号和lint信号,wait信号呢?

网友:
师弟是我,我来顶你的……

网友(2013-11-26):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到底是fpga时序写的有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