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10.1a creat/modify waveform功能无法使用

楼主(2013-08-28):
如图中所示,编辑波形时,  creat/modify waveform功能是灰色的,
无法激活,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add wave 加入的不能编辑。你那前2信号可以这样,就可编辑了。
wave create -pattern none sim:/dpll/reset
wave create -pattern clock sim:/dpll/cl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输入命令行,波形果然可以编辑,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