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针痕与打线关系

楼主(2013-08-28):
有个问题, 一般pad的针痕在pad的正中间占1/2的宽度, 那打线会选择打在那个地方?是固定的还是每个pad 都不一样?
打线到针痕位置,会不会引起可靠性问题?

网友:
正方形的PAD话,一般打线在PAD中间。长方形的PAD的话,会把针痕与打线分开。
打线到针痕位置会有点影响,不过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
打线到针痕位置,过高低温的后, 会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2015-07-09):
请问针痕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