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在spectre中加一个怪异的方程决定的电流脉冲?

楼主(2013-08-28):
如题,现在想加一个电流脉冲,它由以下方程决定:

        I(t) = (t/T)0.5exp(-t/T);T为常数。

请问在cadence spectre中可以实现吗?如果不行,有什么其他方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的公式中0.5是指数,是(t/T)的0.5次方然后乘以exp...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cadence哪个手册应该会讲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cadence那个手册应该会讲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哪位高手可以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你可以先用matlab得到一组电流值,然后把得到的数据加到cadence里,这个方法行得通~~

网友:
用veriloga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veriloga是自带的还是要另外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