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Z6H+工艺关于DRC问题

楼主(2013-08-28):
请问华虹CZ6H+工艺中DRC  runset文件如图中红框内的文件ebslit是做何种检查用的?

网友:
打开rule文件看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看里面就是一些layer的width、space的要求,如图1,而对里面文件的描述对于ebslit也就是做DRC检查,如图2

网友:
rule的开头都有根据哪个文档写的的描述,你可以读一下那文档,估计就知道rule关心的是那些检查项。

验证时把相关的rule都跑一下,确保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那个文档,想在此问一下有没有用过这个工艺的大侠,呵呵还是谢谢版主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文档就管foundry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