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 如果都內建 VRM 那主機板上 DC to DC 會變如何??

楼主(2013-08-28):
CPU 如果都內建 VRM 那主機板上 DC to DC 會變如何??

IBM power8 , 和 Intel Haswell 都開使用內建 VRM 方式 , 有人知道 INTEL  VRM 內大概做法嗎?
是否將來 主機板上 DC to DC   multi phase 會改變??

网友:
Vcore的 multi phase 结构是不会改变的

楼主:
目前知道 Vcore dc-dc multi phase 方式 !但如 Haswell 內建 VRM
那對CPU 供電還是不變嗎?  以前 DC DC 可以透過 VID 來看CPU Vcore , 後來這資料就是 VRM spec .
不同代 Intel CPU 不太相同 . 但是 INTEL 現在改成內調方式 .

DC DC multi phase 一樣不變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  30~140m hz
這還真高頻阿 對 switch power 來說 .

不知道 電感放 pcb 上嗎 ? 還是放cpu  封莊旁邊 ??

Enabling On-Chip Switching Reg multi core.pdf (2.45 MB , 下载次数: 4 )

65nm 100Mhz 87per eff dc to dc switch PWM Metis247340.pdf (2.38 MB , 下载次数: 6 )

2.5D integrated VOltage Regulator use couple magneticpdf.pdf (2.92 MB , 下载次数: 4 )

A Switched-Inductor Integrated Voltage Regulator sturcken_JSSC12.pdf (2.56 MB , 下载次数: 7 )

100MHZ  效率是 87% .. Intel 應該是買外面的 chip 嗎 ?
還是說自己公司內做的 ??

楼主:
感謝
原來 dc to dc 目前到如此高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