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模混合芯片的流程问题

楼主(2013-08-28):
现在要设计一个数模混合类芯片,模拟部分是射频,现在是模拟部分用全定制的方式设计,数字部分用半定制的设计方式,现在有如下的问题
1 用什么工具做数模混合仿真,怎样抽取参数
2 常用的抽取参数的工具的比较,如star rc,Qrc,calibre等工具抽取参数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
啥工艺啊?

网友:
个人理解:如果是做全芯片的混合仿真,模拟可以用行为级来描述,然后和数字合在一起做仿真。验证全芯片的功能。 至于参数抽取,只有数字模拟两者分别抽取寄生参数。至于后仿真验证数字的时序和功能还是用行为级的模型带代替模拟部分。寄生参数提取的工具需要做模拟的才知道了

网友:
calibre adms可以数模分开抽的

网友:
用的抽取参数的工具的比较,如star rc,Qrc,calibre等工具抽取参数的差别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