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wpe效应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08-28):
<Implications of Proximity Effects for Analog Design> 论文google即可得;其中fig 1如下;

问题:
离子注入的目的是形成well吗?还是形成mos的源和漏?不是说“扩散形成深结,注入形成浅结”吗?
请高人指教!多谢!

Implication of proximity effects for analog design.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工艺中,doping都用implant做,只是注入的能量和剂量的不同形成不同结深和浓度
我想主要是如果用扩散的方法,横向扩散不好控制,没法用在比较先进的工艺
1um/0.5um有用扩散,似乎0.35um就开始用离子注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请问你对WPE了解吗?这效应到底是发生什么时刻?在well的离子注入时还是源漏的离子注入时?

网友:
当然是well注入的时候产生WPE effect,否则也不叫WPE 了是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但是源漏是不是也能看成是一个小的well呢?
   还有在psub上做nmos是不需要阱的吧,只有做pmos才需要先做一个Nwell。那为什么Nmos和pmos都有wpe效应呢?想不懂啊,请指教!

网友:
回复  fuyibin

    有道理!但是源漏是不是也能看成是一个小的well呢?
   还有在psub上做nmos是不需 ...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也是我多年之前突然明白的
这个要对工艺熟悉,也就不难理解
其实很简单,注入能量不一样
由于well比较深 1um以上,需要比较大的注入能量,而S/D是浅结,100nm左右,注入能量很小
离子束能量越高,速度越快,打在阻挡层边沿的散射越严重
而S/D注入的散射要效应就会小很多,至少现在没有观察到
如果有观察到,foundry应该会做到model里面吧
呵呵,以上都是个人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的耐心讲解!
    但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按道理讲应该pmos才有wpe效应,Nmos没有well,所以nmos应该没有wpe效应吧?

网友:
回复  fuyibin

    十分感谢你的耐心讲解!
    但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按道理讲应该pmos才有wpe效应, ...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是双井工艺,PMOS sit in nwell, NMOS sit in pwell,
但是通常来说大家不画 pwell,用nwell的反版做pwell,
但是有些时候会画pwel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你的帮助!   感觉自己作为设计人员对版图了解太少了,以前看过的版图的资料或多或少都过时了。
  能不能请你推荐一些介绍现代版图的资料?谢谢!

网友B:
回复  fuyibin

   明白了!谢谢你的帮助!   感觉自己作为设计人员对版图了解太少了,以前看过的版图的 ...
引用 楼主:

对工艺的了解不够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关于layout,我觉得基础知识就那些,很多书里都有介绍
但是还是需要自己去画,总结出自己理解和经验,形成自己的layout风格。
btw: foundry 的design rule 还是非常有用的,读上几遍都不未过
layout 如果当工作对待,完成任务,drc /lvs clean 那是很easy 的,但是要做好还是要靠天赋的,就像画画音乐,有人可以做的很漂亮,有人就很ugly

网友:
    高阶工艺,wafer的浓度和缺陷都不合适了,会重新生长pwell

网友A:
标题

高阶工艺,wafer的浓度和缺陷都不合适了,会重新生长pwell
引用 网友C:

跟缺陷应该关系不大,做implant 尤其是高能离子注入会产生大量缺陷,做退火annealing让晶格重新排列
做dual well 主要还是衬底浓度的原因,尺寸越小越先进的工艺,器件衬底浓度越高来保持vth

网友:
wpe效应好像会影响到calibre后提取参数,后导致后仿真不正确

网友(2014-04-18):
nmos 距离nwell也会有影响。

网友(2015-03-10):
回复 网友D:

   您是指的做在Deep Nwell 里的nmos吗?最近做后仿发现,current mirror 电流不同,去看管子参数,发现sca scb scc 差别很大 不在一个数量级。这就是wpe效应吧?
那如何在DNW的管子里避免呢? 怎么画?

谢谢回复!

网友E(2020-12-30):
引用 网友B:
对工艺的了解不够应该是主要原因。。。

请问该怎么提升对工艺的了解呢?有没有好的书籍或者资料?除了工艺流程之外好像并没有看到别的关于工艺的讲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该怎么提升对工艺的了解呢?有没有好的书籍或者资料?除了工艺流程之外好像并没有看到别的关于工艺的 ...

工艺的design rule里面一般都有讲的,会告诉你wpe跟什么有关,怎么去减小wpe。
有条件的可以改变layout,看看后仿寄生参数变化,加深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工艺的design rule里面一般都有讲的,会告诉你wpe跟什么有关,怎么去减小wpe。
有条件的可以改变layout, ...

从没遇到过设计规则里面有讲解wpe,看了一些文章大概知道wpe是个什么东东。但是我的问题是关于如何提升对工艺的了解,design rule一般讲的是这一个工艺下的设计规则和一些注意事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没遇到过设计规则里面有讲解wpe,看了一些文章大概知道wpe是个什么东东。但是我的问题是关于如何提升对 ...

你要了解具体工艺,咨询fab呗,designer手头也就那几个文档。

网友(2023-06-06):
十分感谢你的耐心讲解!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A:
跟缺陷应该关系不大,做implant 尤其是高能离子注入会产生大量缺陷,做退火annealing让晶格重新排列
...

这个回答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