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mac和pcie 1011b芯片的调试,谁搞的定(有偿)?

楼主(2013-08-28):
情况:ALTERA的FPGA里面有pcie mac,之前的调试一直使用altera的硬核pcie phy,现在将pipe拉到FPGA管脚上,和片外的nxp 1011b链接,时序和链接关系都试过了,就是不能完成训练。各位有方法没?如果是调试过NXP 1011+altera fpga(pcie mac)的同学,帮我们搞定的话,有偿是必须的

网友:
nxp 1011b电路的电源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复位操作是否正确?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如果四者都正常,那训练肯定没问题。好好回头查查……

网友:
干嘛要另外的PHY。也不嫌麻烦啊。

楼主(2013-11-07):
帖子没更新,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6-04-26):
很可能是fpga io约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