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ure下 器件的multiplier 和宽长没法修改

楼主(2013-08-28):
器件库是从论坛里下载的csmc的0.5um的器件库,加到candence器件库后面,发现调用出来的器件无法修改属性。如下图:

这是我截取的图片,multiplier这一栏无法修改 下面的宽度和长度可以修改 但是改了之后器件的属性没有发生变化,
在线求解,希望知道的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
是不是被锁了?或者是你的机子反应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锁住了   请问  如何解锁?谢谢!

网友(2021-06-06):
请问解决了么   需要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