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保存的CELL的时候保存了哪些设置

楼主(2013-08-28):
用ICC有段时间了,但是一直没弄明白保存一个CELL,下次重新起ICC打开这个CELL,它的哪些设置会不在了,我一直是把上次运行的脚本大部分在run一遍,感觉很浪费时间,求大神解答!谢谢众位

网友:
所有的place&route信息,各种设定,constraint,upf,mmmc 都“应该”被保存下来,
抽取的rc和算好的timing都不会保存

网友:
試試這個~~

set auto_restore_mw_cel_lib_setup 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居然有陈老大来回复俺们的帖子,受宠若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木有这个系统变量啊,icc201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试试看 printvar *save*lib*setup*

楼主:
回复 网友D:
貌似系统没有类似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是不是很多icc的变量在man里面是没有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 ::save_mw_cel_lib_setup true
save_mw_cel xxx

试试看

synopsys好像不太支持这种做法,所以把相关命令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