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中调用孔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08-28):
为什么我在把多个孔叠在一起,但是当我用鼠标选择,或者要删除其中的一个孔时候,其他层的孔也就删除了,怎么才能删除一层的via啊

网友:
界面左上角有个 stackvia 的开关,点一下关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可以了,想在问问你,左上角不是还有其他一些的按钮吗,其他的按钮有什么用,能否详细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我主要用51,61只是偶尔用过一两次,你把鼠标放在按钮上面都有提示的,多试几次就会了;要不就看帮助文档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