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总线握手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3-08-28):
AXI写事务握手依赖关系

AXI写事务握手依赖关系

我想问一问,在AXI协议中并没有规定是先地址通道握手还是数据通道先握手,要是数据通道先握手了,这时都还没有地址,数据都传过来了,应该怎么办呢?数据放哪儿?

从图上尽管可以看出把AW画在W的左边,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箭头来表示先后关系。
另外图中的单箭头表示两个信号间可以先后关系互换,而双向箭头表示它们有明确的先后关系。

网友:
你应该没有仔细看协议:
      Read burst example 中有一句话:After the address appears on the address bus, the data transfer occurs on the read data channel.
        Write burst example 中有一句话: The process starts when the master sends an
address and control information on the write address channel. The master then sends
each item of write data over the write data channel.
         由以上可以看出,不管是读还是写,都是数据是在地址后面的。想想也应该这样,读和写都是基于地址的,你地址都没给,怎么去操作呢。

网友:
我可能理解错了,你说的似乎是握手的先后问题了。那我的理解应该是在写反馈那个地方做的。如果是数据先握手了,但是因为地址没有握手,那反馈通道会等待地址握手后,才能正确的写入数据,并反馈OK。
    PS:我认为总线中肯定会有fifo用来缓存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以下AXI4协议,里面说,的确在AXI3中可能会出现先写数据通道和响应通道再写地址通道之前,但是具体在slave中怎么来处理这种情况的,没有解释。
就是说slave中数据怎么去等待地址的,没有说怎么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is means, for example, that the write data can appear at an interface before the write address for the transaction. This can occur if the write address channel contains more register stages than the write data channel. Similarly, the write data might appear in the same cycle as the address.
这个是它给的解释,但是没看懂,这个多些寄存器级怎么就能实现后传地址就可以保证数据传输了。能否解释一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从master这边看,先是给了地址,然后才给了数据。正向我前面说的—— The process starts when the master sends an address and control information on the write address channel. The master then sends each item of write data over the write data channel.

    从slaver这边看,数据未必就会在address后面了。Register stages不是用来保证后传地址的传输,而是为什么地址会后传的原因,

     在AMBA协议中有一句话:This document has been written to help experienced hardware and software engineers to design modules that conform to the AMBA specification.

    AMBA AXI协议是一个只规定了时序如何实现,并没有RTL如何去实现的任何结构形式。所以,写数据先于地址传输过来,我认为slaver这边就要有缓存结构来存储这些数据。当地址传输过来后,再这些数据写入相应的地址。

网友:
   主机发出的顺序是这样,但是经过了矩阵和寄存器片后谁先谁后就不一定了。先收到数据的话暂存起来或者挂起操作直到地址通道完成握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请问一下AXI总线,把写响应通道单独拿出来有什么好处,而读通道响应都是直接融合在读通道里面的。

网友:
回复  2ki

老兄,请问一下AXI总线,把写响应通道单独拿出来有什么好处,而读通道响应都是直接融合在读通 ...
引用 楼主:

网友(2013-12-29):
关于AMBA3.0 AXI协议的几点疑问~~
access, system
关于AMBA 3.0_AXI协议的几点疑问,欢迎大虾赐教~~小弟最近在研究AMBA3.0协议,关于AXI有些疑问:
1. burst 方式中,有一种是固定地址(FIXED-ADDRESS),即FIFO访问方式,解释是说:当FIFO装满或空时,重复访问同一个地址。这种方式是在什么时候使  用?
2. system cache中,bufferrable 和 cacheable有什么区别?当cacheble分给读和写时,有个write-throgu和write-back,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3. Atomic accesses中exclusive access和locked access有什么区别?在exclusive access中semaphore type是什么意思?(它的解释是不影响总线的延迟,不需要保持锁定。怎么实现的。)
4. Protection unit中,normal access、privileged access、secure access、non-secure access有什么区别?这个里面的normal模式和burst 方式中的normal模式有什么区别?protection有什么作用?只是问master提供保护信息?
5.order(out-of-order)中,允许多个地址访问和乱序回应,是否只是通过ID号来区别?ID[3:0]最多只支持同时16个地址请求?
6.AXI协议中的仲裁和解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解码是发生在slave内,还是有专门的解码模块?

希望大虾们能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2014-05-19):
实际做的时候,会在slave端设计的时候,如果没有数据过来的话READY信号一直拉低

网友(2014-07-02):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interconnect在没看到address的时候,就收到data,这时它并不知道要把这个data派发给哪个端口,因此它这时不会decode data channel的信号,也就是说slave根本看不到data channel的signal,interconnect需要check到address发出来了,才会做把data派发到对应的slave口

网友:
Really Helpful landlord, please upload the latest links for synopsys tools

网友(2014-08-05):
6,7 楼正解。

网友(2017-05-06):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the response

网友(2017-08-31):
我觉得在axi支持乱序发送的,用ID来匹配地址和数据,应该差不多是这个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