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看驱动能力是否足够啊?

楼主(2013-08-28):
在数字后端的时候,怎么确定cell的输出有足够的驱动能力驱动下一级啊?
是fanout就代表的驱动能力?
但是模拟电路,说驱动能力,是说输出的电流能都驱动下一级。
可是数字后端里面,好像没对电流大小做很多关注啊,所以问问,cell输出的驱动能力到底由什么表示?

网友:
cell输出的驱动能力等于 (1 / R)(其中电阻R代表着PMOS导通,或者NMOS导通时的等效电阻),其中沟道宽度越大的cell(相应的面积也越大),其等效的电阻R越小,相应的驱动能力越大。
    时间常数 τ = 1 /( R( C1 + C2 + C3 + C4 + ....) ) 与驱动能力密切相关,而这个值又与transition time相关。因此当驱动能力过小时,后面的fanout数量过多,那么transition time将会很大,故而无法驱动下一级cell。
    以上是我的个人的理解,希望大牛指导!

网友:
个人感觉除了看transition之外还要看看之后的cap大小,如果fanout不大而后面一级报出来的cap很大,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驱动不够大造成的,这种情况下这条路径上的delay会很大。
同求大牛指导!

网友:
楼上几位想太多了。
看连接cell的那条net的slew time就行了。如果slew time过大,去看看为什么大。是没有做好fanout,还是drive的net length太长。
当然,如果cell delay过大的话,说明input slew或者load有一项或者都超过了lib里look-up table的定义范围。 这些constraints在进行设计之前都可以定义在SDC或者一些command的里面。

网友(2015-06-18):
  紧紧抓住大牛的尾巴,请问下,你这种方法就是设一条max transition的constraint,然后看那些net violate了是吗?数字里面我一直困扰,这个驱动为啥没有个参数表示一下

网友(2017-11-21):
回复 网友A:

同问,在库文件里哪个参数反映了该cell的实际驱动能力?

网友B(2023-11-10):
同问,在库文件里哪个参数反映了该cell的实际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在库文件里哪个参数反映了该cell的实际驱动能力?

max_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