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perl里面怎么把过程写入一个log文件啊?

楼主(2013-08-28):
像tcl中"source **.tcl > log" 一样的功能
  perl 中有这样的命令吗?

网友:
在perl里面打开一个文件句柄,然后写入

或者在linux下,执行perl  file.pl > file.log

楼主:
那如果我想把file.pl的执行过程(里面有很多print语句)打印到file.log,我就在file.pl里面使用:
open(FILE,"file.pl");
然后再file.pl的最后再写一句:close(FILE);      您是说这个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我想把file.pl的执行过程(里面有很多print语句)打印到file.log,我就在file.pl里面使用:
open(FILE,"file.pl");
然后再file.pl的最后再写一句:close(FILE);      您是说这个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的perl脚本打印到屏幕上的信息都是通过print语句写出来的,因为print语句放在很多循环里面, 所以我想把print的内容打印到一个log的文件中,那我是不是需要先open(LOG,">log.file"),然后@log=chomp(LOG),再想办法把每条print的内容赋给@log数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里面7楼,射门靴大牛的perl例程,你想要的里面都有: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76538&highlight=perl%2B%CE%C4%BC%F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也才发现应该再print 后面句柄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