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bit IC5141运行calibre lvs问题

楼主(2013-08-28):
我在64bit IC5141运行calibre lvs 时出现Error提示:*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dfII/etc/context/64bit/aucore.cxt
请教各位是否遇到类似的问题呢?

楼主:
顶啊  没同仁遇到过么

网友(2013-11-25):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哪位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cshell添加setenv CDS_AUTO_64BIT NONE
bashell添加export CDS_AUTO_64BIT=NONE,貌似虽然是64bit的版本但是只能运行32位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我再用Cadence的时候希望能够用64bit,为什么改了CDS_AUTO_64BIT=ALL,但是Cadence启动的时候还是32Bit的呢?
除非重启电脑之后才能改回64Bit的,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直接改呢?不用重启电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添加了 CDS_AUTO_64BIT=ALL才是64bit把?你怎么知道你的是32位还是64bit?,如果是修改了
CDS_AUTO_64BIT变量而已的话,另外打开一个终端运行icfb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21):
可以这样
export CDS_AUTO_64BIT=spectre
我们最主要是想让spectre 运行在 64模式下,其他还是让他 32位吧

网友(2015-09-24):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

网友(2016-05-09):
回复 楼主:

我的情况是目录下没有auCore.cxt文件

网友(2018-06-22):
回复 网友C:

   请问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9-04-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我再用Cadence的时候希望能够用64bit,为什么改了CDS_AUTO_64BIT=ALL,但是 ...

7楼正解。给需要的兄弟。
export CDS_AUTO_64BIT=spectre (输入命令时,=后边还不能有空格。)

网友(2019-10-16):
也遇到问题了。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