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al前加pure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楼主(2013-08-28):
最近在看OVM文档,经常看到pure virtual这类的前缀,请教各位pure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pure 说明这个函数需要用户进行定义,此处只提供接口,和C++中的抽象类的定义一样,比如C++中定义抽象类是考定义其中的某个函数为pure函数来实现,即函数后面加上 =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清楚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