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上电过冲

楼主(2013-08-29):
capacitorless LDO长上电过程,1ms上电会有一个300mV左右的过冲,请问除了增加环路带宽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减小过冲?

谢谢!

网友:
应该同时给出上电与基准和ldo输出图

网友:
做个恒流源 软启动

网友:
适当提高phase margin

网友:
在误差放大器输入对管上加一对源极负反馈电阻,增大误差放大器的线性度。不过失调电压会增大,自己折中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认同你的做法,在这个问题上感觉两者没关系。

网友: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是DC-DC的过冲。

网友:
看下启动电路,过充时是不是刚刚启动,如果是可能是放大器输出瞬间过大,加个电容滤波试试